求助 华硕笔记本开机过2 3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0-06-07):
华硕笔记本(z99s)开机过2 3秒自动关机
已经拆了所有的周边设备 ,只剩主板了 也没装cpu
没开机测开关脚1.8v  开机后为1.2v
开机过上几秒就自动关机了
请教下 这个现象有可能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某一种电压没有送出,查一下吧。我前几天遇到的ACER的也是这样,3S后掉电。

网友:
  开关 处电压太低了 可能是ec的pwrbtn被拉低导致关机了

网友:
晕  怎么不装上CPU试呢?不自检也会掉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