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4不加电维修案例+分析

楼主(2010-06-07):
MS-7104 维修案例
收到一主板,故障为不加电。最小化更换电源无果,确认为主板问题。拆板测量
1:打各供电阻值,无短路;(CPU供电12V 对地4703.3V 对地975V 对地31612V 对地523;紫5V对地358…….
2PCI A14 对地132无短路;
3:晶振两脚对地阻值分别为:741746
4CPU供电电感对地388
经上测量,主板无严重短路,通电,查待机。
1:开关针
3.3V

看到这个电压,说明MS-7已经正常将5VSB成功转化为3.3VSB

5VSB加到MS-716# 33#
23#驱动Q204Pin使vcc5_sb转化为vcc3_sb
2:南桥4大工作条件:1RTCVCC

Vcc5_sb 通过R217,R261分压得到一个3.6V左右的电压。再通过D14,加到CMOS跳线的第一脚,此时RTC电池停止对VBAT的供电。此时的VBAT=3.0V
2RTCCLK:两脚有压差,如果有示波器最好用它看一下波形。
3RTCRST:当外接电源代替RTC电池时,南桥应该复位一次。
4RSMRST3.3V正常 这个电压也可以查IO的第70Pin MS-7 38# 也是RSMRST=3.3V
别外,3.3VSB能过二极管降压产生的2.5V也到了南桥,以上说明南桥工作条件也满足了。
短接开关,PWRBTN#直接进南桥,进南桥之前,它经电阻R249,电容C275,变为PWRBTN_S
如图:

*注:如果VCC3_SB正常产生,但开关针上无电压,R262R249C275均在怀疑的范围内。
南桥发出SUSB#
SUSC#
到了MS-7 SUSB#IOSUSB#控制一三极管拉低绿线。

SUSB#此时为3.3V,基极高电平,此时的三极管应该导通,将PS_ON#拉低,使电源开始工作,但此时量到Q13C极时,仍为5V。说明三极管坏,更换机器能加电了。故障排除。

非常简单的维修,只为新手维修时做个参考。如描述的有差错,还请高手们能指出。

网友:
讲得非常、非常详细,谢谢你的分析,需要更多你这样的文章

网友:
楼主把难桥的工作条件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主板不上电,从绿线查起是不是会快一点

网友:
很详细,对新手来说,易懂易学。。。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分析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学习 多谢!

网友:
分析的很透,值得一学

网友:
很清淅的..很流畅.....一般水平的人做不了的事情...些贴应该拜读五次以上....

网友:
3.3V 对地97;5V 对地316  这几个对地值是哪里的数值????场管D极测量的吗??还是24PIN电源接座上测得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不过有点不太懂像有MS-7芯片的主板是IO控制开机还是像双触发一样IO和MS-7同时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V星的主板有很多是MS-7 和 IO 同时参与开机,前几天看到衡阳小丹的一篇文章,内容包括故障检测和上电时序的分析,非常精彩。他那块主板(MS-7260)与这块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将绿线拉低,使电源开始工作。7260的IO与MS-6接到南桥发出的SLP-S3#后,IO的72#(PSON#)拉低MS-6的13#PSIN后,再由MS-6 的14#PSOUT#拉低绿线,以达到使电源工作的目的。而这块块是使用南桥发出的SUSB#(相当于7260南桥发出SLP-S3#)通过控制三极管直接拉低绿线的方法让电源开始工作。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E7%CA%B1%D0%F2.html
这个是小丹文章的链接,可以对比的看一下,不同的V星主板不同的开机流程。楼下的朋友如果还有别的案例,欢迎举例说明。有好的东西,我一定会给加分的。

网友:
V星的主板有很多是MS-7 和 IO 同时参与开机,前几天看到衡阳小丹的一篇文章,内容包括故障检测和上电时序的分析,非常精彩。他那块主板(MS-7260)与这块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将绿线拉低,使电源开始工作。7260的IO与MS-6接到南桥发出的SLP-S3#后,IO的72#(PSON#)拉低MS-6的13#PSIN后,再由MS-6 的14#PSOUT#拉低绿线,以达到使电源工作的目的。而这块块是使用南桥发出的SUSB#(相当于7260南桥发出SLP-S3#)通过控制三极管直接拉低绿线的方法让电源开始工作。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E7%CA%B1%D0%F2.html
这个是小丹文章的链接,可以对比的看一下,不同的V星主板不同的开机流程。楼下的朋友如果还有别的案例,欢迎举例说明。有好的东西,我一定会给加分的。

网友:
非常詳細的解說故障維修 謝謝分享

网友:
写得太好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新手来说,看一百遍也看不厌.分板得好透彻呀.

网友:
讲的非常好,只要掌握他的开机流程,顺着跑还是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的!

网友:
楼主。。我是几天前才学的修主板,,现在我的主板虽然是好的,,但是我想问一下要测各电压对地阻值,,是测ATX电源内的各电压阻值,,还是测主板电压各测试点的阻值呢???说一下、我真的真的是新手,,不会,,不会啊,,各位老大哥,看了别笑我啊!!!

网友:
和我的步骤一样,最近我接到一个板子,各种sb电压正常,就是不产生slp_s3信号

网友:
分析得很好,不过南桥的走线恐怕不容易跑

网友:
有没有好的办法让我们新手能最快的看懂电路图呀

网友:
确实,若能够单刀直入,由绿线往回查,便能够快速找到故障点。
但前提是,待机的必要条件,都要先查过了。
说实在的,通常会去跑IO、MS-X之类的线路,跑一堆讯号线,确实扰人,但也由此了解整体上电的程序,这是要确认各部分的流程是否已经完成,一步一步走下去。

网友:
思路明确,分析、讲解详细透彻,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B:
非常地感谢哦 非常的好 。你是当老师的把?

网友:
谢谢老师的详细分析,希望以后多写一些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
很好很强大,我们新手都能看懂请老大经常发这样的好帖

网友:
nikuyuan
的帖子
应该是电源24PIN电源接座上查的

网友:
楼主问一下好果RSMRST:3.3V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怎么查啊

网友:
LZ在衡阳中提问的贴,有个地方好像不对,应该是电源PG给MS后,MS的6脚先发EN开启CPU电源IC,接着才由电源IC反馈VRMPG给MS 5脚,LZ有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