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清空COMS可以解决一些怪问题

楼主(2010-06-07):
客户拿了一块ECS 945P-A   的主板  故障为:点不亮。
初步测i量为内存电压偏高,通过RT9214控制的。有2.5V,正常应为1.8V  。其他供电多正常。我先清空了一下coms,内存电压居然正常了1.8 V。开机正常跑吗了。

网友:
维修员在维修主板之前,要先看主板外观情况,看完进行维修前的第一步,就是清CM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某清华同方的品牌机子,刚开始是死在LOGO画面,后来把主板拆下来,把CMOS清空一下,再点开机,正常了。

网友:
有些板子并不是坏客户自己玩乱玩超频在BIOS乱设 加电压 CPU电压内存电压等。我就见过好几只客人是这样!

网友:
BIOS资料不良,使CPU和内存读取错误,这样的故障最好重新刷一个BIOS

网友: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碰到的

网友:
清COMS是正常程序。接到板子先清下看

网友:
装系统硬盘速度慢清一下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