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屏显线问题~

楼主(2010-06-07):
修到一台上述的品牌显示器、驱动板烧了、换了通用板后发现没有可以通用的屏线、怎么办??
显示器

网友:
查下你的品牌显示器的屏线路,根据你的通用板的排线直接接上去。。。。。。。。。。

网友:
是扁平电缆吗???多少脚???是就难找

网友:
什么屏线呀,搞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