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问题

楼主(2010-06-07):
一个杂牌865主板  用驱动人生2010测试CPU100度   用鲁大师测试也一样是100 度
但是CPU用手摸一点都不热
不知道还有什么测试温度的软件 给说一个我在测试一下

网友:
手摸不热就行了
这是最标准的

网友:
测温电路有问题,不用管。能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
可以进BIOS看温度啊。

网友:
看过基地好像有类似的帖子解释过,软件测的有时候也未必准确。

网友:
温度传感器的问题吧.误检

网友:
它这个板子没有温度测试  我晕啊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可能是温度触感器的问题,有的主板有专门的芯片,有些是IO控制的,要看主板电路时如何设计的。如果使用上没有特殊要求,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问题
软件误报
鲁大师一出来,经常有顾客抱着机器说温度高。。红外线测试温度仪器才报45度。鲁大师都报警100度以上

不用打理

网友:
还好这鸟板不会自动给你关机,否则还真不 好修。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先换1/O  刷BIOS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