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IS7-V的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6-07):
AB-IT-IS7-V的主板不通电,w83303d发烫,找不到原型号,我想问下各位有没得代换????
谢谢!!!

网友:
还没有发现代换的
原型号换吧
这个芯片应该比较好买的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发烫不一定就是它坏了
查查3VSB驱动管,打一下3VSB端是否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上,南桥的3.3V被拉低了

网友:
查一下主板的供电正常吗?有一路损坏也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