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572T液晶电压正常,电源指示灯无反应,哪位有程序的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0-06-07):
昨天接了台LG1752T液晶,无电源指示灯,还以为是电源问题,万用表测量12v,5v正常,驱动板5v,3.3v,1.8v都有,故断定是程序坏,望哪位大侠有程序发个救急,或是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检查按键了吗? 案件损坏也会造成不开机故障    程序我暂时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程序坏,按键板上的按键不漏电的话,丢了软件起码是电源指示灯要亮,按键无反应。电源正常,无指示灯,查驱动板的供电和主芯片供电。按键板是接在驱动板的,电压正常,指示灯应该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按键没问题,只是没有电压到LED灯,其他按键都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点评):
驱动板主芯片有没有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