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2V转5V

楼主(2010-06-07):
在论坛里找了许多12V转5V的资料,但手上都没有那些配件,随后找了个HW2596,脚位定义:1、VCC;2、out;3、5地线;4脚反馈。改上后电压5.00V

网友(点评):
用的住吗? 怀疑用不住

网友:
改是改好了,但你好象不好把它放到板子中去吧。容易短路哦

网友:
用夹泡沫的双面胶,上面再打硅胶,反正这个发热不大,12V直接去了高压条,机器已经被客户取走了

网友:
你太牛了,这样就敢给客户发过去,下次再有这种情况,还是弄块面包板吧。

网友:
他这个是使用HW2596做的一个大电流12转5伏稳压电源。前些时我做过一个同样的改造,是神州的一液晶,检查为12转5伏电路坏。我用的是LLM2576S-5.0,在空地上把2576焊上,以加强其散热。

这个电路的原理如下:

在原板上改造有个好处:电感、电容可以使用原来的,方便。

网友:
负载能力如何?

网友:
有现成的12V转5V,3V的板,几个块钱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市场上固然有卖,但手上没有备的时候,不得不改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看五楼的电路图,就是这个原理。负载能力嘛,就拿这个当测试品吧,至今未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输入用的是470UF的电容,输出用的是330UF,其他都差不多。LM2576比较常用。

网友:
上个78M05后者78L05也可以直接转换成5V

网友(点评):
7805很容易发热,最好加个散热片

网友:
往往就是这种精神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专利

网友:
应该用不住吧   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