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老是坏灯管为什么?

楼主(2010-06-07):
用
笔记本
屏组装的15寸显示器黯屏,灯管坏了 ,我换了一个用不了两天,灯管又坏了,一头烧断了,和上一次的一样,再换一根,还是一样的症状,在下不解了?
笔记本

网友:
高压板输出电流过大 或是 换灯管的时候没换好

网友:
找一根优质灯管顺便把高压条一起换

网友:
高压板给灯管的高压瞬间课达到800V,时间长了就老化了。

网友:
没换好,或电压高。

网友:
向你这种情况老是烧灯管,我想应该是你没有把灯管线焊接好是一个问题,还有有个问题是就是高压电流太到了,就是这两个方面去考虑了

网友:
多半都是灯管质量不好
,高压板出现那种情况的很少

网友:
你换的时候。上边都得上上皮垫。。原来的都不能弄破。要不就是高压包有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的,你换灯管的时候灯管焊点不够圆润,打火了,不要怕把灯管烫坏了,烙铁直接开到400度!速战速决,焊点不要有刺!有刺等着回来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买质量好一点的灯管,按理说,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估计是没有焊好,是灯管玻璃断了还是焊接的地方脱开来了

网友:
焊点焊的越圆滑越好,LZ是不是没焊好啊

网友:
你把高压板也换掉看看

网友:
高压板电流过大引起的,实在搞不好,就把高压板一起换掉

网友:
来看看 恩 这种问题 会注意点的 我还是新手 准备学学显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