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

楼主(2010-06-07):
  今天接到一台个、戴尔1200的板子,按开机开关,指示灯亮啦,但是电流没跳变,待机0.04.没反应,后来发现用金属动一下南桥的晶振就
上电啦,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
看看你的RTC电池是否有问题,昨天修的一G430,因需要换声卡,就把电池取下来了,再换上的时候拿错了,故障现你跟你现在说的差不多。换一电池问题解决

网友:
看看南桥的待机出来没,说清楚点

网友(2011-08-12):
我的故障现象一样,不知道是晶振问题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2011-09-26):
楼主,机器修复了吗,是什么问题呢,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故障现象和您的一样···看来这也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故障现象和你所描述的一模一样好神奇

网友A(2011-11-23):
昨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南桥EC都换了也不行,

网友B(2012-07-09):
电池是反的吗。

网友:
今天遇到一1200机器,触发到0.6A左右就是不显,按开机后先是电流上升到0.5几后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到0.7左右停下来,一直这样。据客户讲自己在家清灰,装机后就导致这样了。后来仔细想想,将CMOS电池拆除放电,呵呵,居然能开机显示了,测试N遍了貌似正常,大家能说到说道究竟是咋回事哦。

网友:
有碰到过很多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反的吗。

这个有点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南桥EC都换了也不行,

会不会是谐振电容,喜哥有教的吧

网友:
关注 BDL3GH1-3a5b

网友:
侧过CMOS电池了,正常 3.16V

网友:
查RTC  晶振 不行换南桥

网友(2012-12-31):
今天遇到了一台1200 正在换南桥,但愿能好吧

网友:
果断换南桥后,看到帖子,感觉心里有底了,换完后果然好的

网友(2013-12-01):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就是修不好

网友:
看看开机时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