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教:一条512M内存,RST检测通过,,但上机花屏

楼主(2010-06-07):
用的是865GV主板,单条插上去后有花屏现象但软件检测是通过的,用另外一条好内存带机,不花屏,但检测仍然是通过没坏点..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先洗洗条子,换个软件测试看看。

网友:
保持金手指清洁。换个软件测一下。

网友:
换一个内存测试软件试试

网友:
测试软件已经换了三个试了.结果都一样.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换内存试还花屏吗,如果还是花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不稳定,降频。

网友:
肯定不是主板的问题,
不稳定,降频????
哦,我试试.不过这应该和频率不是有太大关系吧.

网友:
板子用洗板水洗过的,,金手指都是光亮....唉,浪费我的洗板水

网友:
技术不过关 虚焊

网友:
曾遇过此类现象,降频,清洗,换SPD及程序都无果,最后换板才搞定

网友:
有三种可能性,一是SPD文件不对,二是频率高了,可以降频使用,400变成333,三是板上电容电阻变质。或板不好。一般来说,降频后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0-07-13):
用独立显卡

网友:
用独立显卡再不行,开机条用400的

网友:
估计要降频了,遇到过的

网友:
降频试下,不行的换了PCB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