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奇怪问题

楼主(2010-06-07):
昨天接手一块七彩虹945主板,客户说开不了机,以为是小问题,还没过质保(还有4个月)先查电源,没问题,开机排针都没有问题,跟客户说可能主板有问题了,客户说找不到原来装电脑哪家了,人家不干了,找不到人了,没办法,说跟我这儿修修吧,不能修就换!客户走后,拆下主板裸机上电,居然能跑码了,晕,拷机三小时没问题呀!关机下班明天再说,今天开机居然开不了了,查开机针没电压,查24PIN口各组供电输出.12V.5V阻无穷大,查1117没有输出,心想换板吧,反正客户说了,不行就换,不死心,断电再上电,居然又跑了....无语...这是哪儿的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他的电源是好的吗?3VSB对地阻值是多少?无3VSB时,5VSB是否正常?

网友:
12V5V阻值无穷大,大多线路断线或者中间有元件,掉件,出现时好时坏,可能是有线路接触不好,或者元件没焊好,时离时连

网友:
12V5V阻值无穷大 怎么可能? 供电插口虚了?你按下试试阻值会变不?

网友:
最好还是吧COM芯片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