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0-06-07):
一块神州的主板,开机反复重启,我是测板,没上硬盘,就跟系统没关系了,各电压都正常。83627的IO,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能解决,内存换了好多条,还是不行,各位大虾有没遇到过,请指教指教,多谢了!

网友:
这个首先要看到你这个IO是否带开机功能,如果不带的话,你换再多也还是不行,如果IO有开机功能的话,换了好的生故障依旧的话,那就是南桥里面的电路有问题啦,有条件的话,你换完IO后再换个南桥看看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今天遇到过一片462的升技板也是反复重起最后换个显卡OK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问题没找到,就不要乱换,

网友:
带IO启动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品牌机的主板都代工的,可以说怪怪的,一般BIOS设置被限制很多

网友:
可以考虑下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开机的io就是触针经过io再到南桥,不带的是直接由南桥控制触发开机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吧,或把电源独立5v插在主板上试试吧。

网友:
可以刷bios试一下.

网友(2010-07-12):
我有一块富士康G31MV-K昨天好好的,今天开机就一直重起,能跑码,到26时,正常点亮,2秒后就重启,一直循环

网友(2011-07-28):
BIOS中禁用网卡试下。

网友:
请教一下 什么是侧板

网友:
南桥正常不

网友:
你先换个I/O试一试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高手进

网友:
我以前电脑这样过,不过重装系统好啦

网友(2013-09-04):
上次修过一个  是io处的一个吊电容爆了   这次又遇到一个  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