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通病吗?

楼主(2010-06-07):
长城M95亮一下就灭,判断是高压部分损坏,打开后,发现有一个高压包后面的电路板发黄,怀疑高压包局部短路,造成温度过高,把两个高压包一起换掉,故障解决,我遇到过两台M95出现这种现象了,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算不算M95的通病。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高压部分故障率都很高

网友:
不知道  我们遇到的 长城的显示器 不多

网友:
显示器都那个鸟样,高压板是通病中的通病

网友:
刚遇到一台,确是那高压线圈坏,但我换了通用高压板————没办法!非常想问你去哪弄来的高压线圈呀?

网友:
加装一个通用的12V的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好有一块报废长城M97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这两种板子是一样的,把那个拆下来的,,其实只坏了一个,我把那个好的留下来,又修好另外一台M95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