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0-06-07):
插上,系统有提示,但是认不出,并且系统就卡住了.将移动硬盘拔掉后,系统马上恢复正常,已经排除硬盘盒的问题.请问一下,这一般是硬盘哪里出现故障了?我手上有好几块移动硬盘都是这样的故障.
硬盘

网友:
用转接卡试试,一般都是供电的问题,u口最大输出500mA的电流,笔记本硬盘就要500mA,有的还要600mA的电流,启动时要的电流大的多,有点接触不良在启动时就会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移动硬盘有大量的坏道所至,如果是0磁道缺陷,那认盘就更慢了,就连进DOS也同样需要待待,你可以进MHDD测试一下便知

网友:
好的,感谢楼上两位,今晚来测试一下!
另外再请教一下,用MHDD可以修复坏道,那么修复的效果如何呢?
如果是物理坏道,也是基本可以定为报废了吧?

网友:
先用MHDD扫描吧!应该是有坏道吧!今天修了一块有坏道的硬盘 死活修不了!

网友:
应该说MHDD修复坏道只是把隔离在一个你看不到的盘符内,坏道修复,容量减少。除了楼上两位说的,再一个就是里面的文件已经超出了最大储存范围,而且有病毒所致。取出硬盘用笔记本或转接卡测试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