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450/SB460南桥超热的请进

楼主(2010-06-07):
近日小弟修了几台SB450/SB460南桥的机子,发现南桥超热,用的时间一长就会死机或掉电,搜了一下论坛贴子,发现很从同仁也遇到了这种现象,有的换了南桥也一样,但小弟不明白的是,这些本本出厂时南桥大都没有采取任何散热措施,都能用很久,为什么现在南桥都超烫?
加散热片或风扇是能解决,可如何安装上壳?不知哪位同仁有好的解决办法?希望遇到的进来一下,集中讨论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要看南桥的位置了 位置好的话可以加个散热片

网友:
我倒是加了一块吕片,壳也能合上,可时间一长还是死机掉电,放风扇吧,一是空间不够,二是四周也没散热孔,甚是难办

网友:
希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不是原来人家厂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厂家应该没考虑到这一点吧

网友:
估计可能也是芯片有缺陷吧,反正用一会就很烫,原来上面就是贴了个胶布什么的,不知怎么用那么久它也没坏,可是当我们修的时候,好像就是不能坚持很久似的

网友:
加铜片嘛。。。  然后风扇改常传

网友:
这 又不是显卡,上面没风扇,加铜片能管用吗?请楼上看清再回答

网友:
如果有位置的话可能别个小的台试机散热片,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这种垃圾板直接更换就OK了,哈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副供电没送到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