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T 一台开机无显,一台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0-06-07):
从某政府机关里接的两台A9T,开机无显的,电流到1.2A左右,一直 跳动,在1.05-1.4之间,拔了内存,电流1.2

怀疑内存问题,换一内存,还真可以开机了,把硬盘接上,悲剧了,和原始故障一样。测硬盘供电5V,复位也都正常,怀疑南桥空焊

拆开主板,重植南桥964L,冷却,试机,可以开机,接硬盘也可以进系统,原来的内存也能开机

另一台,开机有显示,就找不到硬盘,USB对地阻值也在690左右,HDD 5V RST都正常,同样重植964L,搞好。

网友:
一般硬盘  光驱见不到   都是南桥模块坏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硬盘的复位你是测的第几脚,还是用的阻值卡

网友:
硬盘接口也挺容易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