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620关机后另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10-06-07):
D 620 强关机后客户拿来修,开机两个指示灯一直闪,我就拆开了,看看电压都有,装上内存还是一样,换过一个内存槽好了,发现有一个槽不能用,电压都有,但是装两根内存就不能用,两灯闪一会就掉电了,内存槽洗过,加焊过没用,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加焊北桥 或重做了

网友:
北桥问题
做北桥吧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AD线都得查下。

网友:
北桥问题吧,打一下ad线阻值

网友:
打下数据线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槽的信号线,这一般都是北桥空焊引起的,再加热北桥

网友:
修过太多了,基本都是重做北桥。

网友:
我之前修过这个机种,北桥。

网友:
你先用内存打阻卡打下阻值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