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按重启键会关机。按开机键关机却不关机,也不断电

楼主(2010-06-07):
怪问题,按重启键会关机。按开机键关机却不关机,也不断电

网友:
是不是插错了  你空板测试看看

网友:
先修触发电路吧

网友:
前题是要裸板测量才行,,

网友:
我看是你插错地方了吧

网友:
安错地方了。

网友:
我是拿到台面上测的啊

网友:
是挺奇怪的会不会哪里连线了!电源层接确到了

网友:
要不你把主板给放个电啊

网友:
之前也试过这样的问题,检查后发现是机箱的开机按钮坏了,换了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