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印机维修方面!!

楼主(2010-06-07):
小弟对打印机很陌生,想学习维修打印机,不知道其对技术含量要求高不、有没好的地方帮忙介绍个地方。3KU

网友:
这行(打印机维修)易学难精,多修多想多问吧

网友:
型号多,配件难找

网友:
自学有点难度!还是找个高手教下你!这样快点!
不过现在培训办公设备维修的地方很少!就算有,也不是很专业!
最好的就是自己收一些旧机子,拆了安,安了又拆,在和老师傅学下!3个月,小问题就可以自己决解!
办公设备机形多,还要平时多看!多拆!

网友:
恩,思路有点明朗了,但是对于门外汉来说没踏入这一行真不知道水有多深啊呵呵,另外貌似他们的型号很多,配件不想LCD那么明朗,呵呵

网友:
兄弟算了吧,这个打印机维修没技术含量,绝大多数是机械故障,机器型号多死人,三五个月你肯定是学不到手的,除非你花个三五年去学可能可以学精,我以前在成都江潮学过一个月,传真机这些 针式打印机这些机械故障一般的都可以搞定,激光的学得不行,后来回来没修,现在什么都不会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不要灰心!站内PM! 有事找我
就是因为配件不是同一样的,我们才好挣钱呀!
办公设备是机械故障多点!但你不可能为了修一台机子,一个个的试换配件吧!
经验更要紧!

网友:
我做打印机4年多了,感觉太没技术含量了,修各种打印机都没问题,想学习笔记本维修,没师傅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长兄了 啊

网友:
打印机很简单··

网友:
如果边卖打印机的话,能不能练个好手

网友:
以后有时间就会来泡的,以后有经验大家分享啊。

网友:
修打印机比修主板简单多了,主要有两点:
1能判断出是什么地方出问题。这个东西一般就那么几种故障。只不过表现出来的现象不一样。
2能把机器拆开。反正变来变去大概也就那么几种方法,主要得知道从哪下手,没事去修机器的地方瞄两眼再自己弄几个破机器拆拆就知道了。
有这两点就差不多了,坏哪换哪,主板坏就换主板(都是二手拆机的)想达到芯片级维修估计是别想。没地方买元件去。
最后就是多弄几台机器研究研究,不明白的上网查查。

网友:
学习打印机经验很重要,多接触,多动手,在找个好师傅

网友:
打印机传真机 多机械故障  自己摸索几个月就能当个小师傅  呵呵

网友:
打印机,主板,显示器,我都是自学的,现在自己开店的,以后的东西可以都得自学了,但是打印机这样倒容易学,我现在最怕的是笔记本,担心自学过不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