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v1w 不开机 不充放电维修

楼主(2010-06-07):
  今天接同行送修一sony pcg-4v1w 拿过来加电一看 电流只能上到0.4左右,而且时而掉电,伴随屏一闪即黑!客户说前一些时候屏时而亮时而变黑!客户怀疑屏坏了!我接外接也不亮,应该不是屏的问题!拆机!拿下主板仔细观察!问题发现在了,一屏供电保险变黑了!用万用表一测不正常,换之!接电可以正常开机!呵呵,心喜!感觉问题简单!装机!可以正常开机!可又发现不能对电池正常充电!充电指示灯不停的闪!正常应该是常亮!看来充电电路也有问题!又拆机!测充电电感电压为0!不正常!看充电管理芯片为ISL6252 查该芯片工作条件!经测各条件都正常!怀疑该芯片也坏了!但手头上没有该芯片!只有6251!查这两种芯片技术资料发现各引脚定义都一样!感觉应该可以通用!换上!测机!一切正常!!另附这两种芯片资料!供参考!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思路是比较清楚,但芯片引脚附件还收费有点不厚道哦,网上可以找到的。

网友:
我就遇到过,板子拿来不仔细观察,就贸然动手
看来楼主还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楼主,我下了你所说的PDF图,你能跟我说下ISL6251的工作条件都是那些吗?
请把中文翻译一起写出来好吗?

网友:
观察板子那是必须的,以后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