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故障,有谁见过

楼主(2010-06-07):
SL400,电池开机屏幕是暗屏。电源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液晶屏闪屏,之前只见这个机器过闪屏的,还没有见过这个机器用电池开机是暗屏的
闪屏

网友:
期待师傅们回答。

网友:
测试下灯管 高压条

网友:
估计问题出在显卡上,拆开看看有没有发热厉害的元件

网友:
重点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是不是屏显示的那快问题。 你看下屏线什么 高压

网友:
是间歇型暗吧?用电源每次都能亮?用电池每次都暗?这机器能垃圾死..光暗屏修过N多地方,主板借口那也容易坏

网友:
楼主查下高压开启信号,和主供。如果正常再看下显卡供电是否偏低。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