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5M02-GV,风扇转一下就停,故障?

楼主(2010-06-07):
朋友一主板,富士康的富士康845M02-GV,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按,还是转一下就停,外观无任何损坏,不知道故障如何检修?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2549-from-home.html
和你的主板不一样,但思路是一样的,先测各供电对地阻值,测3.3VSB输出对地阻值。。。。。。。
开机转一下,开机电路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你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如果故障依旧的话,那就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啦,

网友:
开关管短路了

网友:
开关管短路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场效应管有一个损坏,后卸下,通电检测,发现自动开机,风扇可以转了,跑线路,晕了,愣是没跑出来!问一下有富士康这款的电路图么?我是菜鸟级别,不好意思!

网友:
就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啦,还有就是风扇坏了 ,换个风扇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是供电问题  检查电源 或者CPU周围的电容 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