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7F过不了

楼主(2010-06-07):
主板测试卡可以过26,但跳至7F就不动了,有时可以正常跳至FF,但显示器无显示,请问有谁这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主要查显卡,我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 7F说明CPU运行起来了,主板也跑起来了,内存也没问题了。我的理解是代码越跑到后面,说明问题越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听喇叭有否报警,,换块显卡试试呢,如果还不行的话,看看显卡供电,如果再不行的话,做个北桥试试看了

网友:
我这个显示是 GF2 MX400 ,是前几天刚买的,刚买回来的还是可以显示的,但过了几天后好好的就无显示了,手上还有块GF4 MX4OO-8X,插上去测试卡代码直跳至00,无显示,郁闷

网友:
主板应该没问题了,看看是不是外接地方

网友(2010-07-27):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故障,开机跑到7F后座上角光标一闪一闪一直闪。清空BIOS不行,我想八成是BIOS 得从涮了,但想着先到论坛看看,就想用另一台机子上网,真巧,那台机子没内存,就把这个内存拔下插在另一机子上,结果进了系统老是重启,还出现内存不能为WRITTEN。我想该不是内存有问题吧,就把7F机换了根内存。结果一路顺畅跑到了FF,一点儿问题也没了。因此我认为内存某处不好时,也会卡在7F上吧。大家以后不妨试试。

网友:
有个能是显卡或内存的问题

网友(2010-10-02):
进来看看!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擦显卡金手指试试

网友(2010-12-16):
是显卡问题,最后换了个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能跑过26地话有可能就是显卡和BIOS的问题

网友(2015-01-11):
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修的。
应该考虑到三点。
BIOS,显卡,接口芯片。
说这三点好好试试绝对行,相信我。

网友(2016-09-26):
这个问题我也刚刚遇到,也是卡在7F,我的情况是显卡坏了。

网友:
7F是显卡问题吧,换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