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B300-60GR电源管理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0-06-07):
请教各位大侠,浪潮服务器电源FSP300-60GR电源管理集成电路爆炸,型号不清,请问是什么型号的集成块,更换后还需要测量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
上传不了图片呀

网友:
这是全汉电源的通病,这个IC型号是DM311,主要是该设计有问题.5V(2A)辅助电源部分散热不佳,而烧毁.

网友:
如果有3个脚连在一起,就是DM311

网友:
我有个长城的和你的一样,烧坏了,不知道型号,现在我把电源当报废了,用来维修别的好的电源了!
里面的关机管都换给了,航嘉的了!

网友:
谢谢各位维修达人,有时间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