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进水问题

楼主(2010-06-07):
站友们好!今天发一篇关于三星R458机器进水维修的问题。  三星r458键盘左侧位置进水,主板上有明显进水痕迹(还有股呕吐的臭味) 。最初症状:待机0.09 按开机键不触发,指示灯无显示!重点检查了下板子被腐蚀的区域。发现q17以及跟它相关联的几个电容不良,更换后测试,待机复原0.01,能够点亮 ……
        ………………………要是这么轻易的就ok了,心里肯定也不踏实!待机触发问题是解决了,机子还是有问题!
      症状:待机0.01  触发后电流上到  0.98  大概维持7秒左右电流掉到  0.4几  过个几秒回到0.9几,屏幕总是无显,南桥发烫用手指勉强可以忍受(大概65度左右),进水区域几个场管怎么测都是对地导通的(感觉有点可疑),可疑肯定的是与南桥相连接的某些元器件有短路,具体情况还在测试中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站友,多多留言

网友:
进水腐蚀过的机器很难修的  即使修好了也很不稳定的  还是建议客户换板子吧   如真想修起来 短路的问题无疑是先要解决的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南桥很热,一般是缺少一组电压,如果电压都正常,那就是桥片有问题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不好修,问题大多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线路腐蚀的板子很难搞的 . 你有图纸么  有的话或许好修一点 . 要不就放弃把

网友:
我的是三星X11的也是进水板,短路的地方很多,因当客人急就给他换了板,前两天晚上带回去搞的,放在电磁炉上烤了二个钟,换了和系统电源芯生和6个电容,可以上电了但还是U不工作,今天换了 SC452才搞定,进水机不好搞,

网友:
  这机器现在能点亮    待机 开机工作条件都具备了,可就是白屏!现在没头绪了,最近忙只能扔着先      有人指点下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只有根据进水的位置,现像,和经验去修了。别人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网友:
最好低温烤板几个小时再试机。。。

网友:
先换片南桥试试,看桥下面是不是有水的痕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烤板吧,再外接试试,不行就只有动显卡或北桥了。

网友:
   昨天偶得一台同样的 r458 唯一的区别是 新来的是集成显卡的(拆开后才发现的),通过移植手术确定,白屏故障还在主板上  !屏线接口位置的元器件都检查了,并无异常,而且离进水位置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