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T43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07):
IBMT43机器,客服寄过来。机器上字条描述说不充电。。插上电池电源等几秒钟。发现充电。。按开关电流掉为0。单用电池也无法开机。。拆机。。插上电流表。待机正常,量各项电压也正常。。短接开关。待机电流马上掉为0,3.3V.5V消失。。仔细检查主板没进水,之前也没维修过。。。待机电压都正常,应该供电没问题呀。换了几个芯片后无果。放那没管。过了一会,插上电。感觉听到了声音,注意听。发现插上电源有吱吱的声音,又没法确定是具体位置,我想滋滋声应该是电感发出来的吧。换了3.3,5V那2个电感。。开机OK,

网友:
LZ有图没有。这也算是个经验吧。就是说那个电感导致开机不正常了?你怎么知道是哪个电感发出的声音?

网友:
碰运气咯,就那2个电感最大。还是3  5V旁边的

网友:
电感为什么会发出声音,今天找了资料才明白。
      “声音频率在20-20K之间是人耳能感觉到的范围,负载过大时,开关频率肯定很大(在200KH以上),所以不会产生声音,开关频率在轻载时可能会落在20KH以下,会产生声音,现在很多IC(如MAX1999)都有一个超声波模式,可以控制开关频率在25KH以上,就是为了抑制声音产生!电感声音产生是由于负载电流变化时,电感内部材质产生震动的,静态时不会有声音(如果是开关频率太低,静态时也应该有声音),当动态产生声音时,用手压电感就没有声音了”
        MAX1999在书上面看了有个超声波模式,也没明白什么意思。现在懂了。
       谢谢提供楼主经验,自己又学到一招。

网友:
学习了,电感也会发出声音,第一次听到

网友(点评):
你听到过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音么?那就是电感发出来的,它由于有交变磁场,所以会产生震动,如果频率在耳朵能听到的范围内,你就听到噪音了

网友:
教科书上说电感一般不会坏,为什么坏了呢?!

网友:
电感虚焊的很多   不过有声音很多是电感发出来的没错

网友:
电感到现在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啊
  以后看来也要仔细点`

网友:
这算不算典型案例!是否跟其操作频率有关系?

网友:
LZ的机器还不算修好,电感叫是因为频率低,待机的时候,因为负载较轻,电源芯片输出的控制频率自动降低。但是跟你的开机保护是两码事

网友:
电感坏了是不太好判断

网友:
电感虚焊的有发生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2010-09-12):
   有的板确实滴滴叫   所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