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L430S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6-07):
开机正常进系统。不过是把屏折成30度角以内的话可以正常显示。可以正常使用。高过30度角往上抬一点就不显示了。外接显示正常。基本确定是屏这边的问题。感觉到是屏线的问题。下一步怎么搞? 请大虾们出个招?换吧。现在没配件。能不换的情况下怎么去测试这屏线的好坏?现在拆了一办。不知道怎么往下修了。

网友:
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

网友:
测试屏线是不是通的嘛 有没有断线

网友:
不是屏线的问题。我把屏线拔掉。只接右边那一条黑色的线。可以亮屏(白屏)。还是那个大于30度就不亮了。是不是就是这条黑色线的问题?怎么测试好坏?

网友:
如果机器动屏的时候出问题,那屏线的故障可能性大,可以把屏拿下来,测屏那端的电压,那脚时有时无,就是那根线断了,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白屏,是灯管正常工作了,照楼主说,应该是高压板的那里出了问题,一共是四根线,一个19伏,一个3.3伏,一个地,一个亮度控制。在不亮的时候在高压板的接口那里测量一下,缺少那个电压就是那根线的问题,在找到主板上相应的那根,就可以飞线了

网友:
先拆散了开机。这里晃晃,那里晃晃。看动哪里会不显示。才好修嘛。这个30°以下能显示,30°以上就不显示了。估计就是线哪里接触不好了。

网友:
碰过类似的问题是屏坏了  你压下屏看看能好不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先重插一下,再换屏线

网友:
就是和高压条接的一条线断线了。已经修复。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