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X850的显卡花屏!!

楼主(2010-06-07):
如图。原来的时候这个显卡能进系统,但是装驱动就黑屏死机!!我加焊了GPU,就显示如图了。用R3MEMID检测显示MDC0 48错误,不知道是哪个显存或者别的错误,有知道的帮忙说明一下,谢谢
"谢谢技术小组的指点,是因为正面上侧第二个芯片左上角的一个排阻有一组断掉了造成的花屏,在修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感觉排阻只要一组没问题别的就应该没问题的错误思路引导下才没能够找出问题来,造成误区。经过技术小组的指导,终于搞好了,谢谢技术小组成员!!“”

网友:
C通道第二个显存有坏位,打值来找一下线路估计外围电阻或GPU

网友:
一个位报错,需要查上拉RN,必须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乐天兄: 我弱弱的问下。  你打显存到GPU的数据线阻值的时候。 是怎么打的啊?
应该不是把显存取了打的吧。。 是扎线打的吗?   我遇到好多次,是GPU空焊了, 我打值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但我加焊GPU之后就好了

网友:
显存不是有通往GPU的线吗,就打那上面的线,空焊是可以打出值的,阻值会变大的

网友:
比如说打到有条线空焊。 但是你怎么知道是GPU空了 还是现存呢、,   、

网友:
GPU我已经加焊了,看来需要查查显存的外围电阻是吗?有八个芯片,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确定是哪一个呢?没有修过显卡不知道该如何确认显存位置。谢谢!!

网友:
又发上显卡的正面和反面的图片,希望技术小组能给看看哪个是C通道第二个显存。不知道该如何确定!!希望技术小组给个详细的说明,谢谢!!

网友:
就是正面上数第二颗,打一下他边上的排阻,应该有良的,找到后再测一下排阻到GPU间的值,看一下是哪边的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修好了,谢谢技术小组的服务!!

网友:
这种显卡  排阻是易损件

网友:
搞好了就行,以后要注意,显卡花屏不是焊焊显存和GPU就能好的

网友:
数据脚和地址线出错的时候,都会引起花屏,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对显存和GPU加焊或重植,要先测试后再进行下一步的修复过程

网友:
好久没有上网,看到这么多朋友介绍经验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