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0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6-07):
d800的机器之前是开一下就短,经查是南桥短路。更换南桥后OK,可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用外接电源开不了,用电池正常。加焊一下SMSC就可以,但一会就不行了。反复这样,最后植球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EC看下呢

网友:
电池能开机哦

网友:
不过有点怀疑是不是南桥型号不对引起的

网友:
换个EC和晶振看看吧有的零件加热会好一下冷了又不行了

网友:
测下隔离保护电路  适配器进入电压内段

网友:
做桥的时候旁边的小元器件看看有没有掉

网友:
没有图纸,好像没掉什么!不知给我换的NB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