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36,怎么去保护电路 ?

楼主(2010-06-07):
修了一个联想L171的显示器无背光(时而有背光闪烁两下就灭了),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检查了所有元件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在测量Oz9936控制开关电压和Oz9936输出电压的时间发现有时间可以正常亮起来,拿下表笔就不亮了!!想去保护看看能不能好但是没找到怎么去,请高手指教!
灯管没问题已经测试过了
刚才打错了,是Oz9936,怎么去保护电路 ?楼下的朋友,我看到Oz9938怎么去保护电路了,但是好想跟Oz9938不一样哦

网友:
站内有资料你没有去看!
OZ9938 或OZ9939,OZ9938去保护:
完全不亮时,断开第6脚;亮一下就灭时,断开第7脚或者从第三脚接3个1N4148到地即可。
OZ9939芯片的从一脚接1个4148到地,去保护。去保护以后外接四个灯管,看那两个灯管发暗,就你哪一组高压线圈坏了,把它吸空,然后直接点两根灯管,上下各一个,亮度基本和原来差不多。

网友:
刚才打错了,是9936,我在网站上看过 9939去保护方法,但是9936跟9939不一样的!帮帮忙来

网友:
其实有时候去除保护不是良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今天遇到两台这种机器,都是灯管有问题,我想这机器用的屏可能质量不好,这电路是电源高压驱动合成为一个板子的,很特殊,

网友:
如果管子有问题,你去了保护,可能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
OZ9938我就知道,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已经知道就是一个变压器的问题,但是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去保护了 ,现在拆除这个变压器后屏幕就亮很多了(开始的时间亮也是很弱,像是电压不足的情况),现在我想去保护有,用好的一组带两个灯管!楼上的朋友谢谢你9938跟9936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建议去保护 ,如果你想把生意做好 还是诚信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