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的晶振电压偏高

楼主(2010-06-07):
各位老师傅     大家好      要是遇到南桥旁边的晶振电压过高时大家怎么去处理的呢   问题一般来源那里    希望老师傅们提供点宝贵的经验

网友:
偏高怎么个高法?高到哪里去?

怀疑坏的话,有示波器最好,没有的话就换嘛 先换谐振电容

再换晶振

网友:
如果一条腿0.7V 另一条1.8V  那么先加焊南桥试试,一般两条腿不会有1V左右的压差,差太多了,比如有一条是2V的,换南桥吧

网友:
3.3V那样的电压...           另外一个低的1.1V

网友:
不同芯片组的晶振电压时不一样的,但是正常的话都应该有零点几伏的电压差,太大了就有问题了。楼主的情况八成ICH坏掉了。

网友:
太高了?低了?最好写上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