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65主板。不定时掉电重启。查了两天查不出问题

楼主(2010-06-07):
科脑865主板。不定时掉电。查了两天查不出问题。(各供电时钟。PG信号!核心 内存电压都正常)测试老是不定时掉电重启。有时开机几秒就掉有有时10几分左右不超10分钟就掉电重起(显卡换过 内存换过 电源换过)排除外接设备的问题确定是主板问题!CPU供电所有IC MOS管都换过!还是不行。I/O也换过!BIOS也刷过!开机电路是经过两个三极管也更换过!南桥晶振换过!协振电容换过!。还是不定时掉电重起!不上硬盘显卡空板测试也掉电重起!手摸没有发现桥或别的元件有发热大的现像!垃圾板真难修!修到头都大了。有修过这样故障的朋友问题是出在那里???

今天加焊南桥后无果。。拆下来重新植珠重做BGA故障消失此板修复

网友:
是掉电重启吗? 测测内存排阻看

网友:
把那CPU的电容全换了吧

网友:
排除电源和CPU温度,看看u座针孔是否有异样

网友:
打一下VCORE的波形。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打了不波型。。内存排阻都测过了供电也正常。感觉好像是开机电路部份有问题。但也不敢肯定是那部分电路出了问题!能确定是那部份出问题的就好查一点!

网友:
看下CPU波形 板子有没有爆电容  哥们有一点不要忘记了 CPU散热  但愿是我多嘴了

网友:
大约故障点已找到!!今天用夹子短接ATX绿线强行加电开机!测试了一天没有掉电!没有重起。呵呵!故障锁定在开机电路不稳定,不能稳定拉低绿线电压。导致不定时重起!!开机电路三极管/电阻/IO已更换!还是不行!估计是NB不良或虚焊了!

网友:
花这么多时间值得吗?遇到这样伤脑的板子就是报废。你卖出去也会回来的。

网友:
今天用夹子短接ATX绿线强行加电开机!测试了一天没有掉电!没有重起
怎么会想到NB   NB会死的

网友:
清洗、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