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3.3 5v 谁给的 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2010-06-07):
机器修了 一天都没有弄好 希望有时间的大侠 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按板子拆下来的那个位置放好观看,右下角的两个电感从左到右分别是5V,3.3V,下方的那个8X4正方形IC为其主控IC,型号忘了..不好意思

网友:
是么 那就是它坏了 但是我不小心 把 南桥弄坏了 哈哈。 对了 我用力按压这个芯片就会开机的 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 南桥的问题那  我想南桥也控制3v 5v 吧。

网友:
板子有脱焊的现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