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电源高压板好坏

楼主(2010-06-07):
以前买了4快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 今天帮人换了块上去闪下 就灭了   我是这么检测的 插上交流220V 人为用纽扣电池给O/F 供电 屏幕亮的 就算好的    我检测4快以前买的板 都是亮下就灭   从自己屏上面的拆下来也是这么检测 一直亮的  这样检测准吗? 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
灯管故障轻微,就不一定检查的到。

网友:
不可能是灯管问题啊 我检测都是用一个屏检测的  就是那4个板闪   其他板都是一直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台式机电源点点看看,能让灯管亮的就是好的,不亮就不好。

网友:
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是管子问题 我都说了 屏和灯管 都是我自己用的    用我电源高压板 和 驱动板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直流30V电源 + 高压条试过 灯一直亮的

网友:
好像有专门测试工具的吧,不过我也没用过~~我一般就是用外接灯管测的

网友:
是不是高压与灯管不匹配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高压板是好的啊

网友:
有些电源高压板,(不是通用板),  单独接ON/OFF开关是没用的.

网友:
你把高压芯片的保护脚去了噻。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外接灯管亮下灭,然后会在亮的哦,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