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隐藏分区

楼主(2010-06-07):
lenovo的本本 PQ DM 一键分区都不行 ...到最后直接就提示磁盘错误了 汗啊...是不是联想自带的一键还原惹的祸啊  要怎么破解的啊?

网友:
挂了别机器上用winhex清前后

网友:
为什么不能发帖

网友:
sata改成IDE模式,试试

网友:
联想的本本在BIOS里将SATA接口改下就行啦,前两天刚遇到这问题,在BIOS里有个SATA接口项不要设为默认的就行啦,

网友:
是ACHI选项么  改了也没有用

网友:
改了也没用???????你进PE系统后能不能发现硬盘?如果改了后发现不了硬盘的话,那就扫一下硬盘,看看硬盘开头有没有坏道什么的?

网友:
PE里可以看到硬盘 而且容量是分区前的 但就是GHOST不进 其他分区软件下看到的却是磁盘错误  很不解

网友:
楼主不至于吧,我出过联想的笔记本,装的windows7系统
当时装的时候,直接用PQ8.05把硬盘分区全删,格式化之后,再重新分区就OK了
要是只想删隐藏分区的话,你这样,先把分区的隐藏属性去掉,然后再删

网友:
貌似LENOVO那个分区要用MHDD或者其它具针对性的软件才能搞好~~~~

网友:
品牌笔记本多有这个问题  很多都预装VISTA系统 硬盘模式与XP不同  需要更改为IDE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把分区的隐藏属性去掉  PQ下根本看不到啊

网友:
看完这个贴  心有感触啊    之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直接跟人说   硬盘坏了  换硬盘

网友:
把最后的隐藏分区干掉,

网友:
进PE,用PE下的分区工具进行分区管理。

网友:
先删除一键还原吧,开机有提示的,进入安装界面,删除!

网友A:
楼主,品牌机上
你看这个能用不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命令提示行 输入diskpart   就进入了diskpart   输入 list disk 查看所有硬盘的序列.一般自带的默认为编号 0   选定它   输入 select disk   然后就是查看当前磁盘的分区表了   输入 list partition   显示OEM的即为隐藏分区.前面的 0 1 3 4 5 6 代表的是分区序列号   选定你要执行操作的那个OEM分区.   select partition 2 我选的是序列号为2的分区   选定了   查看该分区的属性   输入 detail partition   注意这个类型 改回来的时候会用到.不同品牌的可能不同   然后 set id=07 override   就这样.你再看 我的电脑里面就能看到那个隐藏分区了.   就完成了它的显示   如果想继续隐藏.   set id=12 override 就是刚刚那个类型.

网友:
如果是新机的话直接可以用Gdisk一键分区,再装系统即可。

网友:
谢谢 已经搞定 拿到联想服务部他们工作人员把一键还原分区删了就OK了

网友:
其实我想应该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找个一样大的硬盘对刻过去,我就不行不能把他的分区给对刻掉、、、

网友:
用 sfdisk  这个工具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试下dm 格式化了

网友:
联想的有些硬盘他们装的有保护硬盘的软件的 除了厂家还有个办法就是DM低格后肯定好

网友:
进PE系统  用DM 重新分区

网友(2016-01-29):
看帖回帖,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品牌机上
你看这个能用不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命令提示行 输入diskpart   就进入了diskpart   输 ...

进PE 用DISKGEN 一样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