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开机后电流为0.02

楼主(2010-06-07):
待机正常位0.01

按开关开机后,电流为0.02

1.8V正常

无1.5V

这里这个1.8和1.5是同时产生的吗?

+5VS,+3VS电压均没出

我觉得按照开机时序

应该还没到这里

换过BIOS无效

CMOS放电无效

换北桥无效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换过I/O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产生3V5V的内个   应该是3B无输出吧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S3 S5其中的某一信号没到EC造成EC不能启后段电压。楼主找图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啊
我突然感觉自己脑子短路了
I/O的开机时序我都忘了看看了
经测量:
PBTN_OUT#有跳变
SLP_S5#,SLP_S3#没有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最好测下RSMRST  RTCRST 看下南桥的时钟。再换南桥不迟。

网友:
按开机时序来修

网友:
换被桥一点道理都没有,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
你可以先挑开IO SLP_S3# 脚,量一下焊盘是否有3.3V,如果有IO坏,如果再考虑南桥。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电流已经跳变了应该说明EC没有问题,EC的信号正常发出没有收到

网友:
那是不触发,查开机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么做的,焊盘没有3.3V,我换了南桥还是没!!
能给 个建议吗??
我突然想起,以前修410的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SLP_3#SLP_5#,排除南桥虚焊的可能
重焊过两次都不行
这个Y430的开机时序能告知一下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