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上点0.4左右 就不亮了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06-07):
昨天接到一个 Acer 上网本。 客户说用着好好的 就黑屏 不开机了。自己接到一看和客户说的吻合。插电电源等闪一下。恩开机建正常上电。电源灯也亮了。就是不显上电0.4 找高手帮忙。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重点查一下南桥。拆开后看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器在论坛有刷BIOS就好的帖子啊 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至少也得先测一下各大电感上的电压,是否正常产生。CPU,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有了数据才好帮你去分析问题。

网友:
哥们宏基上网本我是有心得啊 每次刷个BIOS就好 不是乱说 的我都修好4台了 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 第一次也是搞了半天 最后刷个BIOS好了 之后我看见宏基的上网本我就先刷一个看看

网友:
哥们先把几个测试点的电压测一下,看正不正常呀,

网友:
学习了 开机前 就要测该出的电压就压测出来

网友:
测试都没问题啊,才来坛子里找,看别人刷BIOS都好了,然后就在坛子里下了一自己也刷一下,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太BIOS 程序到官方下个刷上就好了

网友(2010-07-07):
学习了,以前修好一台,是个掉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