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2004P

楼主(2010-06-07):
今收到一板子故障为是能点亮时点不亮,刷过BIOS,打ad线阻值正常,按压过桥,坐无果,不知是何因造成?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测一下不开机的 时候那些各点的电压情况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全测一下。

网友:
不稳定 清洗 拔插 加焊

网友:
478的板子这个时候北桥空焊的很多了。建议你重做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