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一接 液晶屏 就掉电!

楼主(2010-06-07):
用外接 是很正常的 可以正常使用

接上液晶屏
待机电流正常
但是一开机 刚刚看到IBM的LOGO 就掉电  电流就变成了0.00了 只有 帮电源拔掉在插上才能正常!

网友:
主板的屏线接口边上有个保险坏了。你找找看。

网友:
我试过灯管坏的会这样。

网友:
屏接口那是否有问题

网友:
论坛中说屏供电和高压板供电有保险,坏了是这样。

网友:
拔下一个试试,就知道,

网友:
肯定是屏上有问题了 找找看

网友:
有短路发生,仔细查查屏接口和屏线接屏处有无短路,或是高压处。

网友:
看看高压板还是屏少电压了,多为保险坏

网友:
检查下屏线。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换屏吧,,或者你要是会测屏就测一下屏电路吧!

网友:
屏线接口附近有个保险  换了就好了  那个保险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