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M800点不亮的检修?

楼主(2010-06-07):
此板南桥为VT8237R , 外频发生器IC:RTM360-520,电源IC:L6916D。安POWER键开机时立即响一下4秒左右较轻的哈一下过后无屏显无动作,也不报警,安住POWER键 4秒能关机,代换过电源、内存、显卡(板载也有)、CPU、清空COMS,均无效就是点不亮。测CPU电压1.55V  内存:2.56V  还有个1.5V在北桥旁,晶振14.318MHZ二端电压1.53V 1.35V,晶振32.768MHZ二端电压0.58V 0.88V,晶振25MHZ(VT8237R旁)二端电压0.8V  1.1V,电容外观无异常。请高手指导维修方向为谢!

网友:
测试CPURST#,关键。这板北桥问题多。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复位信号BIOS复位PCI复位 北桥复位 还有CPU复位

网友:
上个诊断卡,看跑码到什么地方了,个人认为刷下BIOS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板的通病一般是北桥,不访查下北桥,BIOS重新刷

网友:
是精英的吗?
是的话那就是CPU座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一般都是CPU座和BIOS的问题多。

网友:
代码都不说 。。。。 你只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