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913液晶快闪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6-07):
接手一台长城W913接通电源按开关不效,指示灯也不亮,要非常仔细地才能看出来屏上有闪烁,开关面板在驱动板上,取了也是一样。求维修计策……

昨天拿去长城售后保修确说是屏坏了,只有换屏,我怎么也没想到,不过还在保修内,如果不在保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网友:
先修一下电源电说。

网友:
把给后面的所有供点部分断开,量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接驱动板开机试下,一种可以看机,不能开机就量驱动板的电压转换部分,各电压都正常那就是MCU有问题了,确认以上无问题,就可以接高压的供电了,如屏幕无显示就是高压板出了问题,检测方法,先量控制芯片的供电,以及高压开启电压。再不行你换板子试

网友:
将5v滤波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