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 865G HP D530/D330主板(华硕代工P4SD) cpu风扇转速很慢,如何调整

楼主(2010-06-07):
请问:HP/惠普 865G,HP D530/D330主板(华硕代工P4SD) cpu风扇转速很慢,如低速档的家用电风扇的转速,CPU温度很高(50-60度左右),CPU风扇是好的(在其它机测试过),如何调整(在哪里调整或设置)使风扇转速提高,有利于散热
     测风扇负电源极(黑色的线)对主电源地有8--10伏电压,则实际风扇供电电压只有12V-9V=3V左右,手摸CPU散热片。
   另外有一块4插脚的12V电源,对地短路,测量12V对也电阻值只有2欧左右,不知是什么元件损坏,请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原装风扇?

网友:
多谢你,
试过了,用什么风扇都是一样,
主要是:
测风扇负电源极(黑色的线)对主电源地有8--10伏电压,则实际风扇供电电压只有12V-9V=3V左右

网友(2014-03-10):
这板我试过用什么CPU风扇都是慢的,除了原装风扇速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