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06-07):
来自: 江苏无锡 来自 江苏无锡
是三星显存的通病,满天星。轻的在屏上有星星点点,严重的成带状,字母变颜色。软件检测很多都报错。显存加热,只会越发严重。你烤主芯片就是把显存也加热了,造成更加花。
这种故障要是不太严重,屏上只有少许星点,软件检测坏位不超过10个,还可以想办法解决,否则很可能只有换全部显存。因为在换某个显存时,旁边的显存也会受热,即使以前还没坏,受热后很可能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