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主板做BGA变形

楼主(2010-06-07):
有没有办法解决变形问题
主板
夜雨十三天
首先看你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
BGA变形,你预热没有做好吧,最好先烘烤然后再做BGA,BGA时,下加热面积尽量大些。

网友:
把本子一定要固定好,然后要整板加热,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主要是要先烤个7-8个小时再做BGA

网友:
上台子不想让主板变形,最好事先将主板放置水平,温度操空得当,当然了,这要靠机器本身和个人操作手法了,本人强调BGA的手法。BGA做多了,相信好的手法手感必然就有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经验比较重要的,没事多拿旧板试试

网友:
一要烤板,二要多炼

网友:
一定要预热,并且板子放水平了,该支撑的地方一定要支撑好。一般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和板子也有关系吧?像有些薄板很容易变形的,要是还可以就找本书压上,时间稍长一点能变回来的还行

网友:
先烤再打BGA,还有在做BGA时一定要水平固定

网友:
板上有水分才会变形

网友:
一、水平放置
二、预热多时
三、温度均衡

网友:
在这里我也先学习了,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烦啊

网友:
来自: 上海闵行区
笔记本的板子还好吧,就是台式机的板子容易变形,特别是换台式机板子的北桥或者CPU座更容易变形。所有夹具夹好了还是一样。估计很PCB质量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把板子放好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

网友:
ASUS 的笔记本板怎么烤都会变形的

网友:
特别是单桥的如果不用烤箱做BGA很容易爆桥

网友:
局部高温加热造成 ------------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板子还好吧,就是台式机的板子容易变形,特别是换台式机板子的北桥或者CPU座更容易变形----------------我就一次长时间局部加热变形

网友:
要先预热下。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最后拿费板练习了好久。、

网友:
做好之后也不能马上停加热,也要慢慢的停加热,意思就是不能忽冷忽热

网友:
现在的好多笔记本板都很薄比如SONY  的 小本就不好做,做BGA是一定要把主板固定好了还有就是根据主板的 特点适当的调一下温度至于怎么调看经验啦适当的调一下温度和时间

网友:
板子加热了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形吧。手法熟练就好点了。

网友:
一个是预热,一个是板子下面一定要顶好!最好是能用三稳区的就好了!

网友:
做多就不会了毕竟这也是 经验啊。。

网友:
这个跟很多东西有关系了!呵呵

网友:
先预热。。  然后风口不要太近了 。。    板字放平一点

网友:
直接对板子变形的地方加接,底板固定四个顶点,加热过程中直接对笔刀把压下去就行了,简单的。

网友:
都已变形,只能换板啦。

网友:
很多bga都有防变形支架吧

网友:
板子下面垫海绵,上面压书。台式机的板子我这样弄可以恢复的比较理想,笔记本板子没试过

网友:
记得预热 多操作积累经验

网友:
架子固定好,上BGA要受热均匀就不会变形,华硕的板比较大,所以很难控制不变形

网友:
做BGA主板变形,主要是2个原因,1,BGA机器支撑不好,主板没有夹好导致PCB变形。
2,主板长时间有水汽,需要更换BGA之前放在60度烤箱烘烤12小时后再更换,这样就不会变形。

网友:
拿旧板试试

网友:
三星的板子有几个敢说做了不变形的?

网友:
先烘板
然后记得夹平

网友:
固定好 就不会变型    BGA好坏  无非就是看珠的熔点

网友:
用BGA焊台做就没那么容易变形不知道LZ是用什么工具

网友:
重上一次BGA就不会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