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0-06-07):
我有个本一插电,有电流,电流一直上,等一会又掉下来了,北桥附近的电容电感短路,请问该从何下手?

网友:
进过水吗 本子品牌 型号说下

网友:
是对地短路吗,是电容好多对地短路吗?是的话拆短路电容试试,谁短拆谁,电容短路电流变高,电压变低。

网友:
短路了   拆一些与地有关的 元器件   像滤波电容,限流电阻

网友:
什么本本啊,说下型号,换电容试过吗?

网友:
  好像是惠普dv2000的主板,顾客没拿过来笔记本只拿过来个主板,没有 换电容,因为短路断路地方太多了?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啊

网友:
从短路的帝反开始

网友:
没思路之前最好不要乱动!

网友:
根据短路的电容,看是什么电压短路,然后根据电压,看是不是有桥短路造成的

网友:
dv2000的机子一般显卡爱空焊,你那机子是不是虽的地方整过咯

网友:
换北桥北桥短路了

网友(2010-08-13):
显卡或北桥虚焊也会短路啊,不是吗

网友:
dv2000一般都是显卡或是北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