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V:2B 跑E0,内存184脚无电压

楼主(2010-06-07):
各位老大帮帮忙,手里有块MS-7143 V:2B的主板,开机跑E0,查CPU供电都正常,内存供电只有184脚无电压,180脚2.5和91.92脚1.25都正常,找了半天没有找到184脚连接到哪个元件,和内存MOS管不通,会不会是中间断线了,或者是B3-7H 20G坏了?

网友:
184针是SPD_vdd,应该是VCC3直接提供的

网友:
184PIN 有的是直3。3V的
7PIN有没有2。5V电压

网友:
第7pin有2.6V电压

网友:
RE: 已解决:MS-7143V:2B 跑E0,内存184脚无电压,断线,飞线OK

查内存7pin有电压2.6V,7和184pin不导通,飞线短接7和184pin后正常开机自检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