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输入超出范围”如何维修?

楼主(2010-06-07):
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L-I865GVQ 775接口,开机跑码正常,能到26亮机代码,也听到“嘀”的短音,说明主板能正常点亮,可显示器上显示输入超出范围,能亮绿灯,但显示不出内容,清过COMS,因为是集成显卡,主板上也没有显卡槽,没办法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换过内存,故障依旧,请教:我应该从哪里入手?
显卡

网友:
是不是要写个BIOS呀,我不太懂,乱说的,供参考

网友:
是分辨率调得太高了吧,你看看能否进入安全模式调回来

网友:
查一下HS VS的线路的电阻

网友:
你要先查清楚,是软件还是硬件故障.先找一个纯平显示器接上看一看,如果能正常显示,那就把频率调到60,如果是硬件,那我不懂了.有请高手出手!

网友:
排除显示器问题后,先刷BIOS,然后再检查RGB到显卡接口电路

网友:
桥或是cpu座虚焊,我天天都能修到这样的板子。要是桥坏了除了换桥就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进VGA模式把分辨率调低试下,不行外接显示器,

网友:
把HV经过的7408换掉查下85X电阻

网友:
说明显示器是好的,指示灯变色,已经识别到主板的VGA行场信号。显示输入超出范围,并不是超过显示器的范围,而是达不到显示区域范围,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VGA主信号有漏电或临界短路,北桥坏和脱焊等现象。

网友:
简单点描述就是内置显卡不显示。一步一步查,RGB对地是否一致,电容是否漏电,下拉的电阻阻值是否正常,VGA接口是否全部连通,三基色有无连接到二极管,行场有无进过门电,线路有无追到北桥。。。。。。细心查,
不过北桥坏的很多

网友:
进VGA模式把刷新率调低,重启,OK

网友:
还是技术小组的同志有经验,首先 这个问题是出现在自检过程中的,根本涉及不到系统之下显示分辨率的问题;再有既然已经有显示信号输出,说明行场同步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二者有其一出现问题都是不显示的。我给楼主提供一条思路:带有集成显卡的主板,一般集成在MCH,而且这部分电路有自己单独的供电,如果供电有问题会出现楼主所说情况,鉴于楼主的板子是865的,一般显示供电来自由南北桥核心电压,请楼主仔细检查MCH周围供电电阻或电感,一般情况下会有变大的。同意我的说法的给点掌声,谢谢!!

网友:
那HS VS那的电容全不干掉试下

网友:
先到安全模式里把显卡驱动删了,重启在正常启动打驱动.或者接一个CRT把分辨率和刷新率改低点就好了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压下北桥,看有反应没,或者直接加焊。

网友:
这种问题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WINDOWS下面如果显示“输入超出范围”的话,可以在安全模式下面把显卡驱动删掉再重新启动就可以了,二种情况如果是在BIOS自检的时候显示“输入超出范围”这种问题就要从硬件故障方面考虑了,先刷个BIOS,或是换显卡来试了

网友:
有带硬盘吗 !没有带就修板吧

网友:
显示器坏了没有啊、

网友:
学习了。我记得遇到过这样问题 也是没有解决好

网友:
多是刷新率太高了。

网友:
刷BIOS,遇到过这样的,刷好过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掉,重装,或者重装系统就可以了(排除显示器问题)

网友:
和系统无关,怎么这么多人不明白啊!应该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