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大短路 问题

楼主(2010-06-07):
前几天 接了台Dell 1420  故障现象是花屏,同事加焊下显卡后 插电 出现 大短路问题 ,电流到5A 左右。我接手后 先插了下机器的所有MOS管 和 电感 发现 电池接口附件 MOS 有几个被击穿了,充电 电源管理芯片 烧了个洞 。拆下 MOS管跟换 拆下烧毁的电源管理芯片(手头没有该芯片,没跟换)。重新插电尝试 ,没有短路,但是没有3v,5V  供电。于是插3v、5v电路,维修中 又出现 插电短路问题,电流直上5A。刚才换的MOS管 又烧了 ,拆下MOS管 继续插电(我调了5V,先试) 未短路,用手用力按电池接口PCB ,电流又上去了达到4点多安培,郁闷了 。 这款机器 显卡芯片就在电池接口附近,难道是加焊显卡 导致附近PCB短路了吗 ,求助 各位 高手有没有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还有 插电 电流到5A 左右,一般是不是PCB 短路了啊 。 有经验的 朋友说下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做了显卡以后,要先量量短路没有才加电呀。这是常识

网友:
测过显卡 并没有短路

网友:
  pcb短路一般不会导致mos管击穿 5a的电流可能就是mos管本身击穿导致 怀疑其pwm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两天前修过这个板子  也是公共点短路  !  不过我坏的地方在CPU的一颗电容短路了 !    情况也是你那样   上18.5V电压  变成5V    转换公共点的P沟道的管子巨烫....

网友:
在短路处加电压烧,那里发烫那里坏

网友:
很奇怪的 是 那几个MOS管 芯片 我都拆了 用力按电池接口附近 原本插电不短路的 有时候就会出现5A 大电流 然后电池接口附近PCB 非常的烫 但是我查了附近的元器件 并没有短路 我晕了

网友:
还有 当出现大电流的时候 我发现电池接口附近PCB板冒白烟哦 难道真的是PCB短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的楼主可以试试  把那几个P沟道的管子摘下 !    直接飞条线先测试下
    是否还会出现大短的现象出现!

网友:
你说哪个地方一个洞很正长的,

网友:
都冒烟啦!肯定有短路啦!还有我注意到你把充电芯片拿掉没上,而且上下mos管又上去拉!是非常不对的。在没有芯片情况是很容易烧mos管的。幸好你拿掉的不其它供电,不然可能出现多处被烧的现像

网友:
都冒烟了,没的九拉。报板把

网友:
芯片短了吧 电击法一下就知道那里了

网友:
都冒烟了   肯定是短路了,不过这种现象没见过

网友:
用电击法   烧一下嘛.. 看看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顯卡被焊爆了吧

网友:
我仔细查了下图纸 发现我同事原来把P沟道的MOS管装成N沟道的,导致通电就出现短路问题。更换了充电接口附件的几个MOS管和MAX8731后 ,机器正常开机了。小弟是新手,通过这次维修学到了好多经验哦

网友:
想修就挖洞吧,然后飞线,电源口附近,应该不会有太重要的走线的

网友:
挖洞没想到,难道不怕把主板给挖坏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