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旭日C430A换显卡后跑b0

楼主(2010-06-07):
联想旭日C430A原来是白屏,外接花屏,判显卡芯片坏,为确认显卡问题,拆开后用风枪吹了下显卡芯片,测试OK,由于该显卡是7400的显卡,有缺陷,具体型号为:GF-GO7400-N-A3,用升级版显卡:QD-NVS-110MT-N-A3替换,但换上后跑b0,不是60,测内存VDD:1.8V,VREF:0.9V,时钟:0。86,测AD线对地值均正常,内存条也换了多个,依旧,怀疑是不是在换显卡时把北桥搞虚焊了,北桥就在显卡边上,该机北桥和显卡均是打了红胶的,换显卡时北桥上的红胶没有拆掉,以前换时也没有拆,基本均无问题,于是给北桥加焊,依旧跑b0,是不是显卡没做好,测显卡芯片没有短路,于是取下升级版显卡重植球,重新换上,测显卡没有短路,上电测试依旧跑b0,不知是哪儿的问题了,是我的显卡芯片有问题呢还是北桥有问题呢?我仔细检查了下,换显卡时没有造也掉件。请高手示下。谢谢

该机电流变化0.96-0.6-1.1-1.2-1.3诊断卡一路跑码,60已跑过,最后代码为b0,不上内存电流为0.96

前面的贴子不知为何关掉了,看了很多大侠的提示,重换了一个新北桥还是跑bo,下面怎么查呀!

刚才一点亮,就立即发上来了,现在详细的说下,该机最终代码就是60,有时是C0,也就是我原来的故障就是显示问题,根据上面我测的分析,该机基本正常,内存smbus总线,触发后有波,一会就没有了,我找了联想差不多类型的本本,也是如此,应该说这一块基本没问题,因为该故障是做了显卡后出现的,所以我决定重换一个显卡芯片,首先我测了下显卡电容的对地值,最小值6欧,主要用于换上显卡后对比用,拆下显卡芯片,发现主板上有一个焊点上有一点点绿油膏,其它点很光亮,这个绿油是由于主板上这个焊点处有一个很小的绝缘层破了,我涂了一点绿油,当时也用风枪吹了下,可能这个绿油没有完全干,当我做上显卡时,绿油流到了这个焊点下,造成显卡虚焊,点不亮,或者这个显卡芯片有芯片,这种可能性很小,重换了另一个显卡,绝缘层处也没有涂任何东西,换上后OK,点亮后才知,终点代码是b0,一个小问题,造成了很多烦恼,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现将该本本的BIOS程序发给大家,给有需要朋友用:

网友:
你换原来的显卡试过没有啊

网友:
看下显卡外围电路有没有电容贴在一起了。

网友:
再有就是看下显存。

网友:
将原机的显卡换回试试,现在买来的显卡也不保证是全新或者Ok的。

网友:
  b0应该是内存没过了  北桥做过 内存换过吗 槽换过吗 打内存的阻值正常吗 smbus有波出来了吗

网友:
  smbus没有波形 是内存没有抓到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BGA的机器怎么样,如果没有掉件的话,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仔细看一下!

网友:
现在有时跑C0代码,这个机器看来是难搞了

网友:
假负载 打下内存和CPU对地     再打下显卡连接北桥之间元件

网友:
哈哈,终于搞定,

网友:
最终是如何搞定的

网友:
是呀,把解决方案给大家共享下嘛

网友:
说说啊  论坛 就是 讨论的  别保留

网友:
刚才一点亮,就立即发上来了,现在详细的说下,该机最终代码就是60,有时是C0,也就是我原来的故障就是显示问题,根据上面我测的分析,该机基本正常,内存smbus总线,触发后有波,一会就没有了,我找了联想差不多类型的本本,也是如此,应该说这一块基本没问题,因为该故障是做了显卡后出现的,所以我决定重换一个显卡芯片,首先我测了下显卡电容的对地值,最小值6欧,主要用于换上显卡后对比用,拆下显卡芯片,发现主板上有一个焊点有一点点绿油膏,其它点很光亮,这个绿油是由于主板上这个焊点处有一个很小的绝缘层破了,我涂了一点绿油,当时也用风枪吹了下,可能这个绿油没有完全干,当我做上显卡时,绿油流到了这个焊点下,造成显卡虚焊,点不亮,或者这个显卡芯片有芯片,这种可能性很小,重换了另一个显卡,绝缘层处也没有涂任何东西,换上后OK,点亮后才知,终点代码是b0,一个小问题,造成了很多烦恼,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刚才一点亮,就立即发上来了,现在详细的说下,该机最终代码就是60,有时是C0,也就是我原来的故障就是显示问题,根据上面我测的分析,该机基本正常,内存smbus总线,触发后有波,一会就没有了,我找了联想差不多类型的本本,也是如此,应该说这一块基本没问题,因为该故障是做了显卡后出现的,所以我决定重换一个显卡芯片,首先我测了下显卡电容的对地值,最小值6欧,主要用于换上显卡后对比用,拆下显卡芯片,发现主板上有一个焊点有一点点绿油膏,其它点很光亮,当时我就明白了,可能问题就在这儿,这个绿油是由于主板上这个焊点处有一个很小的绝缘层破了,我涂了一点绿油,当时也用风枪吹了下,可能这个绿油没有完全干,当我做上显卡时,绿油流到了这个焊点下,造成显卡虚焊,点不亮,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显卡芯片有问题,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这个显卡芯片是全新的,于是重换了另一个显卡,绝缘层处也没有涂任何东西,换上后OK,点亮后才知,终点代码是b0,一个小问题,造成了很多烦恼,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